[华为手机维修]
老人机打电话耗电快

楼主(2015-04-07):
  一老人机,平时待机正常,一打电话耗电量刷刷的往下掉,问大神们,这要如何检测?

网友A:
换电池,这还有什么好检测的

网友B:
换手机,这有什么好修的,几十块一台

网友:
换块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手机,这有什么好修的,几十块一台

新手练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这还有什么好检测的

可是平常又不会,待机都可以挺久的

网友:
可是平常又不会,待机都可以挺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平常又不会,待机都可以挺久的

你换下不就知道,我感觉电池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池的问题,待机用不了多少电的 ,打电话耗电大。

网友D:
摆明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池都懒   来..到哥这里.我保证不打S你!

网友:
可以自己观察下是不是冲满电的时间比以前短了?

网友:
换电池解决

网友:
电池问题,不解释

网友:
估计电池有问题,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这个老人机单卡(sim)待机电流是多少毫安?灭屏通话电流是多少毫安?亮屏通话电流是多少毫安?麻烦你回答我这几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这还有什么好检测的

是啊,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摆明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池都懒   来..到哥这里.我保证不打S你!

楼上给力的很

网友:
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换新的

基本可以肯定是电池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有兴趣,可以用修手机用的电源(电流表)或普通万用表测一下打电话时的电流,和待机时的电流,把测量的电流值发给高手看看,会有人帮到你。一块电池20元左右吧,如果鼓了,一定是该换了,还有充电器能把电充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