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笔记本无限蓝屏中,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5-04-07):
自用电脑无线蓝屏,需将处理器电源管理调制90%才能正常使用。改高1点就蓝屏。没有固定的蓝屏代码,系统重装无效,只能降低处理器才能使用。求大神们帮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csdv能用就好 不要乱搞

网友:
调高就会蓝屏,调低一点就不会,是不是可以换个电源?

网友:
读卡器芯片旁有一小电感相连的一个瓷片电容更换后试一试,有结果告诉一声罗。

网友:
没换个CPU试试吗?

网友:
先换CPU我遇到过,也是蓝屏,直接换CPU

网友:
换CPU试一试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先换一些可以带环的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   还是送修吧

网友:
怎么办啊我也有

网友:
修不好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没遇到过,同求解

网友:
是不是cpu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