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换USB接口后又出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4-07):
N4010,原来板子上的USB接口一共有三个,其中坏了两个,换好接口后,每个接口插上U盘都可以进PE了,启动项里面也有U盘。试了几次没问题了,没有装机,就关机修别的机子了,然后再回来看N4010,居然3个USB接口都识别不到U盘了。中间数据线打值正常,5V供电也正常,就是三个接口都认不到U盘了,晕!这是怎么回事咯!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网友:
多半南桥挂了,通电没反应,直接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先放个电试试先

网友A:
今天刷BIOS好了。三个USB都可以认到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刷BIOS好了。三个USB都可以认到U盘了。

你换USB口时没有取CMOS电池 吗》

网友:
bios什么故障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