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型号求助

楼主(2015-04-07):
接到一台联想15D,烧毁内存供电下管,还有个管理IC不知道型号,丝印:48=1A G10。或者是4B=1AG10
请问谁知道具体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有图纸的话在图纸上看了

网友:
只能找图纸 了

网友:
提供下具体版号 有图纸了就简单,了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
看图纸试试

网友:
5-6你们灌水。有图纸我还要问么。

网友A:
RT8207P
Complete DDRII/DDRIII/Low-Power DDRIII/DDRIV Memory
Power Supply Controll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7P
Complete DDRII/DDRIII/Low-Power DDRIII/DDRIV Memory
Power Supply Controller

谢谢你,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