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15秒会自动关机,提示USB设备电流过大。15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5-04-07):
不换主板的情况下要如何怎么处理?

网友:
小小白送修吧..

网友:
15秒关机,好像论坛有例子

网友:
电阻有分压限流的作用……

网友:
在BIOS下把U口关了再试试

网友:
楼主修的啥板子啊?台式机主板?华硕的?查查南桥旁边的822排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USB线路或者插口短路 以前台机碰到过

网友:
看看USB接口处,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华硕的吧,检查U口是否短路,反馈电阻

网友:
USBOC#异常了

网友:
USBOC#  华硕一般经过472 822 电阻分压

网友:
OC# 信号短路,查usb处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会看图纸就查一下  以上所以的信号    非业界人士    送修吧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