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主板改了下bios里的集显ROM结果启动不起来了

楼主(2015-04-07):
想的是改下频率及显示,前两次更改正常启动,后一次想删了集显驱动刷入bios后突然无法启动了,开机报警一长2短,再刷入以前的bios也无法启动了,依旧开机报警一长2短,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确认原BIOS刷入无误的话,放电试试。

网友B:
刷的版本不一样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原BIOS刷入无误的话,放电试试。

是无误的bios也应该的好的  用的USB那种bios编辑器编辑读写校验都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的版本不一样吧啊

找到的是原来可以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到的是原来可以点亮

是不是当时刷的时候没有清除干净?

网友D:
刷BIOS之前是否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当时刷的时候没有清除干净?

应该不是吧CH341A.exe编辑器直接刷入的 应该不用清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之前是否清空?

应该不是吧CH341A.exe编辑器直接刷入的 应该不用清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吧CH341A.exe编辑器直接刷入的 应该不用清空吧

那你这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
那你这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E:
你确定你的程序刷进去了   应证了下没   BIOS 资料有没有变化

网友F:
放电完再刷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真是奇葩问题!

所以奇怪啊,难道频率出错把集显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你的程序刷进去了   应证了下没   BIOS 资料有没有变化

肯定刷进去了,用CH341A.exe编辑器直接对bios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电完再刷试试看。

我每天晚上都拔了电池放那里

网友G:
bios芯片是取下来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奇怪啊,难道频率出错把集显烧了?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应该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
刷会原来的版本吧

网友:
你改回来不行吗

网友:
改回来也不行

网友:
刚才看了下VGA的13和14端口电阻不一样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板子很奇怪,之前2个端口电阻都是27.50千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是取下来刷的吗?

是取下来刷的
另外请问板子上的固体电容写的容量是1200uf,2.5V有这样的型号么?可以用570uf,2.5V的代替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真是奇葩问题!

另外请问板子上的固体电容写的容量是1200uf,2.5V有这样的型号么?可以用570uf,2.5V的代替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问板子上的固体电容写的容量是1200uf,2.5V有这样的型号么?可以用570uf,2.5V的代替不

薇法大一点的才好!其实换电容,偏大点去代换小点的,不贵会有问题,小的代换大的。到时候会容易爆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薇法大一点的才好!其实换电容,偏大点去代换小点的,不贵会有问题,小的代换大的。到时候会容易爆电容!

我也觉得是用uf大的,可是这个板子上用的固体电容有点奇怪,芯片组边上用的竟然是2.5V 1200uf的固态电容,让我很是奇怪。好像是芯片旁的固体电容坏了,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数值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薇法大一点的才好!其实换电容,偏大点去代换小点的,不贵会有问题,小的代换大的。到时候会容易爆电容!

手里找不到2.5V 1200uf的固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取下来刷的
另外请问板子上的固体电容写的容量是1200uf,2.5V有这样的型号么?可以用570uf,2.5V的代 ...

BIOS芯片反复拆焊多次了,有没有考虑换个芯片一试啊!1200uf,2.5V电容可以用两个570uf,2.5V的并联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反复拆焊多次了,有没有考虑换个芯片一试啊!1200uf,2.5V电容可以用两个570uf,2.5V的并联代替 ...

想过 可是手里没有……而且在北桥附近有这个2.5V但是1200uf的固体电容是不是很怪啊,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假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反复拆焊多次了,有没有考虑换个芯片一试啊!1200uf,2.5V电容可以用两个570uf,2.5V的并联代替 ...

bios是插拔的那种

网友H:
那你这真是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这真是奇葩问题

嗯 应该是哪里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找不到2.5V 1200uf的固态

那就尽量找差不多!2.5V电压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用uf大的,可是这个板子上用的固体电容有点奇怪,芯片组边上用的竟然是2.5V 1200uf的固态电容 ...

电容是不导通就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不导通就是好了!

主板测电容不正常,取下来测电容就正常了,看来在板子上车电容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不导通就是好了!

先不管bios了  请问下如果一长两短的报警一般先检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