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9GS+/A770+ 主板偶尔断电关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7):
昂达A79GS+/A770+ 主板偶尔断电关机?是怎么回事?

用着用着突然断电关机。可以正常开机,点亮。换过 CPU,内存,显卡。还是断电关机。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A:
先目测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或者换电源

网友:
先换下电源试试看吧。

网友:
电源换掉试试,好多都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可以把开关按键拔了看一下

网友:
有时内存有问题也断电

网友B:
电源换了,也会断电。但我把CPU风扇也换掉,好像现在没有断电现像了。现在正常使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目测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或者换电源

电容没有鼓包,目测看没有什么问题。换电源,也没有用。

网友:
多谢大家,问题好像解决了,但是很蒙糊,当我换掉CPU风扇以后,没有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了,也会断电。但我把CPU风扇也换掉,好像现在没有断电现像了。现在正常使用着。

那不还是你的散热出了问题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散热风扇的12V,,,风扇内部出现问题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和LZ一样,,,换了一个风扇直接好了。。。。。。。。这么久了,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也是和你一样换完了  还是不行哦,,特别声明:我是给客户才装的新机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