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V4X待机大电流

楼主(2015-04-07):
CPU风扇边上PQ205(8角)发热    拆掉就没有待机无大电流 开机没任何反应  更换继续大电流 菜鸟求大神

网友:
三星 355V4X 笔记本 大电流求助

网友:
说吗前级还是有短路

网友:
参照图纸修吧

网友:
拆下来就没大电流了  证明那个管子坏了  换了一个上去还大电流  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