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屏幕一半正常一半花屏(显示器菜单可以正常显示)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5-04-07):
看图片吧亲们,显示器没有摔过,突然成这样的,如果屏幕菜单也花了的话我就果断放弃了,但大家可以看下,屏幕菜单在花屏上显示一切正常,求解,是解码板上的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排线没松,我查过了,也没有脱焊之类的显像故障

网友:
屏挂了,换新吧

网友A:
菜单的图像输出不也是通过解码板输出到屏幕上的吗?既然菜单可以显示正常,那么屏没有拯救的希望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的图像输出不也是通过解码板输出到屏幕上的吗?既然菜单可以显示正常,那么屏没有拯救的希望了吗?

论坛有个高手,应该可以解决你这故障,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换新

网友:
通用版点屏看看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修屏幕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器 没法修

网友:
是呢既然屏挂了可显示的菜单为什么不受影响?

网友:
液晶版的版主大人会搞这个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吧!  我上次修了一台显示器也是花屏很厉害 本来以为是屏坏了  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还是拆开看了一下  发现是电容爆了

网友:
用洗板水刷洗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屏坏了,看来你真的小白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故障,一般的屏完蛋了,避免误杀,建议换个驱动板点一下屏幕,如果驱动板没问题,很有可能是逻辑板和个别的屏模块问题!

网友:
楼主在给大家开玩笑吧,ps技术不错啊

网友:
屏坏了  换吧

网友:
不用怀疑了屏坏了,没有设备就放弃吧

网友:
哎,换显示器吧,还修什么啊

网友:
像这种情况,直接换屏吧

网友:
你这可能是奇美用双排线的屏,修或更换驱动板应该可以解决!因为菜单图像正常,跟屏关系不大!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原来是单排线的,嘿嘿,楼主有没有看看排线的触点会不会氧化,如果会,可能刮刮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或者像刚才说的,还是换或者修驱动板!我是主要修电视跟显示器的,这种情况处理了很多,菜单能正常显示的情况下,几乎都是板问题!

网友:
不用犹豫,屏坏了

网友:
不像屏坏。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点一下屏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
有修复的可能  屏与逻辑板的软连排线脱焊了 可热压重焊修复 曾多次成功修复过

网友:
屏或驱动板坏。据此现象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大。用新的驱动板和屏线测一下屏就很快有结论了。

网友:
传说boe的屏问题多,换板子试了才是正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再用别的板子点一下

网友(2015-05-07):
很巧,刚刚跟一位高手聊天,他就刚刚修好了一例这样的故障。看一下逻辑板上有没有一个TVS管,检查一下这东西。

网友:
很奇怪,菜单显示正常,图片不正常,我还没有见过呢,建议用点屏器,试一下,看屏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