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i61h-l v1.0主板,是不是捡漏了呢?

楼主(2015-04-07):
一块soyo i61h-l v1.0主板,是不是捡漏了呢?请看图片!!!

看到没有,烧黑了,内存槽子里面都烧黑了,这个槽子得换掉!!!
等63a锡条到了,用锡炉拆焊!!!

网友: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你都能捡的到?

网友:
这不是捡吧...工作量大了...换作是我..用第二条槽 断线接线算了...除非你能收130块钱...不然..时间都浪费在这板上.!

网友:
一个槽子够用了吧

网友:
这个你也能遇到,真是神了

网友A:
直连,飞线.就KO

网友:
飞线就可以了,不用换槽。

网友B:
没锡炉,一般不换,难搞

网友:
换槽太费工了,飞线处理即可。

网友C:
要动用到锡炉,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吧,朋友你准备收多少银两啊。

网友:
不错,换完槽,没其它问题,人品爆发!

网友D:
上次换内存槽子  用风枪都把主板吹糊了

网友E:
插槽没坏就不要换。

网友:
飞线上去能用就行了。不行再考虑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飞线.就KO

就是不知道插槽下面烧断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槽没坏就不要换。

看了插槽那个脚已经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换内存槽子  用风枪都把主板吹糊了

用锡炉!直接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锡炉,一般不换,难搞

有锡炉,没锡条,但已经买了,到了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动用到锡炉,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吧,朋友你准备收多少银两啊。

不收任何银两,自己搞起耍,锻炼锻炼!

网友:
上次换cpu座子  把板子搞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