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不能触发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5-04-07):
一块联想M3A760M V1.01开机立马掉电,再按开关键不能触发了。
发现一个上管短路了, 更换后,故障依旧,不知该如何检查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 听说掉电还能再触发, 是因为少了某路电压 。但现在的情况是掉电不能再触发啊,在线等,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不用听说...按时序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听说...按时序测......

开机就掉电了, 不能再触发, 如何测??

网友A:
拔掉12V CPU 供电看是否掉不掉。。如果还是掉。。检测各大阻值是否断路  如果正常 强制PG线 来强制启动 这时。再测试基本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12V CPU 供电看是否掉不掉。。如果还是掉。。检测各大阻值是否断路  如果正常 强制PG线 来强制启动 这 ...

拔掉12V ,不掉啊

网友:
说明 一下, 插上12V,取下坏的位置的MOS管,则可正常上电,当然是不跑码的

网友:
那还是CPU部分供电的问题,检测电容有没有短路和供电IC

网友:
可能某个电没有出来,或者短路有保护的地方

网友:
你先看是什么地方短, CPU 还是其它.短路只能拆

网友:
先打下阻,看看哪里还有短路了。

网友:
短路有保护的地方

网友:
短路后有保护,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特别是CPU电路的场管

网友:
就按不触发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