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驱动程序停止响应并成功恢复

楼主(2015-04-07):
台式机,配置是H81  4G  500G  然后CPU  G3250  没有独立显卡,配了6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就一台出现了这种情况,每次玩着玩着黑下屏,然后右下角就会出现 显示驱动程序停止成名响应并成功恢复,然后又恢复正常

显示器换了,硬盘换了,内存也换了,难道是CPU,主板,驱动,系统也换了,也是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不知道加个显卡,可有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集显信号问题  价格独显看看 吧  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cpu坏了吗?

网友:
内存 或者加显卡试试 集显的首先想到内存

网友:
你好奶茶妹妹,你这个应该是集显部分有问题了,和楼上一样建议加个独显试试,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
建议加个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