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客户的电脑在她家莫名死机中

楼主(2015-04-07):
  我在2012年9月给客户配置了一台主机:(CPU:G530,内存:金士顿2G/1333,主板:技嘉H61小板,硬盘:西数500G/7200,无光驱和独立显卡,电源是额定功率220W的一般电源)拿到客户家用了2个月就莫名其妙的断电,或者在开机的时候档LOGO画面,或者到技嘉主板界面的时候无缘无故的重新启动。或者用个5,6个小时就自动关机重启。有时候又正常,客户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了2年。
  没办法,我怕是客户家的电压不稳,我给客户换了一个航嘉额定300W的旧电源。但是问题依旧。
  我把客户的电脑拿到我家来烧机,用了10天,开始3天,连续开机72小时,没看见问题,后来几天每天开机2,到3次,依旧没看见问题。
  又拿到客户家去,开始开机正常,4个小时后故障依旧。连续一个星期,故障一样。
  我没办法,我就把我办公电脑拿到她家去。我的电脑配置如下(CPU:AMD X2 240,内存:金士泰2G/1333,显卡:小影霸9500GT,硬盘:希捷80G,主板:昂达A770大板,电源:额定功率220W的杂牌电源,无光驱)电脑现在在客户家用了一个星期,客户说很正常,没看见任何问题。
  客户的电脑在她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死机?
   求助中

网友:
补充:客户的西数500G硬盘我全部检查过,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技嘉的小板故障率很高

网友:
楼主不妨换块主板试下,

网友:
检查客户家里的交流供电,看看接地端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认为首先是CPU温度问题,其次就是他家与你的办公室不同的是网线,路由,难道与这也有关,你们说呢。

网友:
那你俩干脆换机得了……

网友:
互换后一切正常,机器本身应该没问题,而是使用环境(交流电源、插座,温度、通风,网络)以及使用方式的与习惯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记得看过一篇文章,也是像你这种情况,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居然是插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楼主考虑一下。

网友:
到茅山请一师傅到客户家做一场法事,或者拿电脑到茅山去也行!

网友:
我把客户的电脑拿到我家来烧机,用了10天,开始3天,连续开机72小时,没看见问题,后来几天每天开机2,到3次,依旧没看见问题
市电有问题吧,弄个UPS到她家挂几天看看。。。。。

网友A: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B:
CPU的问题,我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问题,我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但是在我家出问题还好,就是在我家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比较大

可能吧,我希望电脑在我这边出问题,好检查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给别个装个主机,拿回去在他家用用一会就断电,我拿回来用一个星期都没问题,最后当二手卖了,给客户换了一个一样的配置的电脑去,问题解决。关键是买二手的那个电脑拿去也没出过问题,一直不理解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05-02):
死机蓝屏重启最难搞了

网友:
应当是市电网与主板有冲突、或市电网与ATX电源有冲突。
具体原因未知,要检查

网友:
感觉跟地线有关  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