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了,V星ms7525!全是问题!!

楼主(2015-04-08):
    一台V星不触发,测试f71882第83脚pson为0v,查图纸83脚直接连接电源pson,飞线后开机。跑码挡a1,果断把网卡和声卡拆掉。不卡A1了,卡0b不显示。实在不想弄了。求大神解救。。。凌晨3点还在修机。唉。。

网友:
查了一下,把网卡装上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这么多问题,直接换板不是更快吗?

网友:
就是,,换板大法!!!

网友:
按时序来,内存、显卡着重查查。

网友:
有这么多问题,不这是慢慢来修吧。维修这东西不能急

网友:
修那么晚。。。
看下内存SCL,SDA有无问题。
还有就是PS2的5V供电。BIOS刷一下。

网友:
维修怎么能这么急呢      跟我刚开始做维修一样  恨不得全捡便宜

网友:
已经好了,原来是找到的网卡是坏的。换了一个就点亮了。然后把声卡装上,卡A1,换了个内存插槽,ok!

网友:
加焊南桥。以前我修过一台盈通N82的主板卡OB,加焊桥好了

网友:
PSON 断线还是改电压?

网友:
OB  oC一般是USB小八脚的问题啊。。。。

网友:
思路啊,就好像本来没换多少零件,不要急,第二天继续,加油,等你搞好了给兄弟们总结总结

网友:
修到三点,算你狠,把方向定在外设

网友:
老徐说先仍地上,再看看电压正常不。哈哈哈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怎么改帖子状态,不太会。

网友:
维修怎么能这么急呢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详细测量结果传上吗。你只说拆什么。我们也没办法判断

网友:
   修的人发毛啊。。。。。。

网友:
如果花了很长的时间都修不好,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
  刷  BIOS  试试  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