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C850-C08S 电流跑到1.2左右,无显示

楼主(2015-04-08):
在论坛看到有去年这种帖子都没有解决, 问下现在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师傅修过,  电流跑1.2左右,键盘的数字键灯亮了,感觉像是开起了, 接外接也没有显示,刷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在线等  顶下

网友A:
我修好过一次   换全新显卡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过一次   换全新显卡 希望能帮到你

也是和我同样的问题吗?     我的按开关也能正常掉电关机

网友A:
开机正常  不显示   按大小写可以切换  切记 换全新的   不要拆机的

网友B:
同样的问题也是换显卡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正常  不显示   按大小写可以切换  切记 换全新的   不要拆机的

好的谢谢  订个显卡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也是换显卡修复

嗯嗯 准备订显卡芯片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