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显卡电源控制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显卡修好了,但是有一个疑惑想不通,请问大家12VCC和5VCC分别是什么电压,还有这个显卡现在正常工作了,但是5VCC电压只有0.8V,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R4电阻正常吗?

网友:
这两个电压都是芯片所需的供电!5VCC电压只有0.8V应查一下R4及C1。

网友:
5V电压要不要无所谓,可能就是一个软启动电压,启动完了就不需要了,需要查下这个芯片的内部结构

网友:
查电压输入是否正常,比较好懂

网友:
12V应该是主芯片的供电电压,而5V的可以是一个信号来到吧。

网友:
芯片没自举电路,可能是吧,5v为0.8v是不是表笔没接好

网友:
5V是芯片的工作电压。12V是上管驱动器供电。

网友:
不会吧???滤波电容不良 微短路

网友:
问题是他现在显卡工作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