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花屏

楼主(2015-04-08):
高手们瞧瞧这是什么坏了,显卡?显存?内屏外接一样故障

网友:
下面是白屏??

网友:
    多半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啊  ,花瓶了

网友:
显卡概率大点。重植看下。

网友:
老老实实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但也不排除显存,先简后繁修吧。

网友:
这种外接是什么情况?

网友:
感觉像是显存坏了

网友:
GPU虚焊了。

网友:
显卡概率大点,看着应该是显卡,不妨植个球

网友:
我有台机器合你的一样,我换全新显卡还是那样,你的可修好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