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A-VM主板安装显卡问题

楼主(2015-04-08):
换完系统后买了张显卡安上后可以点亮,但装不上驱动,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pci桥有黄色叹号,是bios问题吗?显卡是好的。

网友A:
主板芯片组驱动先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芯片组驱动先装呀。

我是小白。。。。。。主板芯片组是不是装系统的时候就安了?

网友A:
有黄色的叹号就说明没装好。

网友B:
明显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黄色的叹号就说明没装好。

那装系统的时候要不要将显卡插上在装系统啊?

网友:
当然要啦,要不怎么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驱动没装好

用鲁大师可以检测到显卡型号,但是装不上显卡

网友C:
装系统的时候用上这张新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系统的时候用上这张新显卡!!

能行吗,是不是主板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黄色的叹号就说明没装好。

我这个主板有集显,装系统的时候是正常的,就是装完系统后新买的显卡装不上驱动,急死了,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显卡,

网友:
没插显卡时,装好系统有黄色叹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黄色的叹号就说明没装好。

没有黄色叹号,不安显卡的时候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买到假货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怪的,要细心的检查或者用同型号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