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开关复位键换错会导致主板南桥挂了吗?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4-08):
华擎g41主板换完开关复位键后检查南桥已烧坏!注;师傅说开关有问题!我就开始没有检查南桥!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那你也不确定 咯 ?

网友:
这个只能考虑是静电击穿了南桥

网友:
这个只能考虑是静电击穿了南桥。不能确定就是

网友:
不能确定就是不能确定就是

网友:
应该有那里有短路至烧坏南桥吧。是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跟烧南桥扯不上关系。。。

网友:
你怎么确定南桥已烧坏 依据呢

网友:
你说的换错,不知怎么错,开关和复位错应该是坏不了,如果是插错是电源灯位是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