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网卡接口

楼主(2015-04-08):
前段时间联想Y470网卡接口被拉坏了,能上网,但就是卡不住网线,淘宝上找不到Y470的网卡接口卖,求大神解决啊

网友:
找个USB转接网口的就行了

网友:
自己去买块料板自己拆把

网友:
找不到就用USB网卡或WIFI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网卡接口  用AB胶固定起来  然后把1236脚用线接到主板网卡接口上

网友:
最简单就是买一个usb 转网口

网友:
料板上拆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
搞个USB网卡  干脆又省事。

网友:
网上多的是啊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淘宝上有卖呀。

网友:
可以找个维修点 买一个一样的或者一样拆机的

网友:
有的卖 没找到吧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弄料板拆

网友:
改一个USB的进去

网友:
搞专业笔记本维修的这种情况绝对不是问题,除非》》》》》》》

网友:
你做维修的吗,不是的话,最好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