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坑的进水苹果A1278 08年的

楼主(2015-04-08):
朋友介绍过来的客户,说是苹果进水了并且去别的地方看过了。(心想,完了肯定不简单)型号是 :A1278  板号:820-2565-A  。

拆机把裸板拿出来打值,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只有电源口有腐蚀发霉的痕迹,清理干净加电。(因为没有适合苹果的可调电源只能盲修了,并且我没有搜到这个板子的点位。。)发现小绿灯不亮,拔掉电源观察板子发现这里的焊盘很亮。。。 我去,原来少了一个O欧的电阻,补上之后接电,嘿嘿。。。小绿灯亮了,但是不触发。测量发现键盘接口5脚和电阻R5710断线,飞好线裸板触发,风扇转起来了。 心里那个美啊。。。接屏测试,黑屏!心里哇凉哇凉的。。。论坛搜了一个BIOS刷完,听到苹果开机的声音但是不显。测量发现屏接口供电PPVOUT_S0_LCDBKLT只有5V, (不对啊,就算升压出问题这里也应该有12V啊)仔细观察发现,我真想骂人。又少了俩元件。 一个是U9701供电的保险F9800, 一个是U9701开启升压的4脚EN出来的301k的电阻R9731。 找个O欧电阻补上保险F9800,301K的电阻找不到就找了一个400多的补上,加电开机,哇哦,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白屏。。。 至此维修结束。写的不好勿喷,觉得还行的加个分。

网友A:
你这BIOS在820-2530-A上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BIOS在820-2530-A上能不能用

不知道。。。我搜到一个是A1278 K6  我的板子上也有K6这字样

网友:
上一家想试一试你的能力,结果你超乎他想象

网友:
上一家想试一试你的能力,结果你超乎他想象

天意wx -2 重复回帖

网友:
人家修不好了,把几个元件取下来,以为他修不了,别家也别想修好,结果,嘿嘿。楼主厉害!

网友:
上家没职业道德,人为的做的故障。

网友:
上家做了四处假设!

网友:
你应该谢谢上家好吧,如果没有上家或许你修不到这个机器,没有上家你没这次表现的机会,没有上家你就不会知道同行会做些什么事情。反正没有上家对你也不好。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你要把同行和敌人要当作最好的朋友一样的去对待,那么你的心态会越来越好。你的未来就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手脚做的还不算过分了

网友:
厉害,换我没耐心修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
要感谢上家。

网友:
明显的制造故障的板子

网友:
上家搞过,修好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