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装系统 掉电 重启 ?

楼主(2015-04-08):
HP G42 装系统 掉电 重启 ?
开始是不显示,测试发现CPU坏了,一代 I3 380 ,换成了一个 P6100 ,进系统进不去 ,卡死,然后装系统,进PE GHOST 都没有问题,解压 安装的时候,就掉电 重启,一直反复下去……
刷了BIOS,加焊了 IO,都不好。
cpu
掉电

网友:
换一个一样的CPU试一试

网友:
显卡问题啦,这个机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给结果 确定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有新的发现,具体看这个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700-1-1.html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问问饼哥吧

网友:
楼主干显卡把,显卡的问题大点

网友:
显卡 坏了 吧....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