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联想B4400S机子。帮忙看一下3V 5V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5-04-08):
这芯片看不到型号了。有
的和主板的。帮忙看一下。谢谢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机子是三代CPU。

网友:
急啊。请各位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脚位是每边是5个脚的,总共是20脚

网友:
这种本子 好像没遇到过啊

网友:
较新的机子,。刚过保

网友:
有什么芯片是20脚的? 3V 5V供电用的,脚很小的那种,I3 I5 三代机

网友:
这的找厂里要啊 外面可能都没有

网友:
待机芯片tps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