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寸显示器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04-08):
12V 5v 正常 开关针3.3V有正常的跳变

网友:
问题应该在驱动板上,代换看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的BIOS 问题

网友:
驱动板了,,,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直接万能驱动板上去点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啊···查一下开关键连接的电容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拔了屏线看下 不行查时钟复位数据

网友:
查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