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挑U之后又不进系统了

楼主(2015-04-08):
  小弟之前发帖求助过一块七彩虹G41 D3的主板,当时的问题是只能上单核CPU,上双核CPU不跑码,复位灯时亮时不亮。发帖求助后各位老师给予很多回复,于是从淘宝买了电管芯片,时钟芯片,芯片到货了正准备换的时候决定试试。于是插上E5300试机,突然发现又开始跑码了。于是把小弟手里所有775的U全试验了一遍,双核CPU也正常跑码了,一路小跑到00.故障放好了。。。于是决定进系统试机,但是自检画面完成后进系统就蓝屏,以为系统不行,进PE重装新的,结果PE也进不去,换了多个版本的PE,都是加载PE的时候进度条都可以走完,就是在进PE桌面的时候卡住不动,尝试了屏蔽网卡声卡,尝试了更换内存处理器都不行。发帖求助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内存插槽打值都正常。

网友A:
楼主正解,应该是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正解,应该是北桥。

您觉得是北桥的问题?是虚焊还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觉得是北桥的问题?是虚焊还是坏了

应该是虚焊。你检测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焊。你检测下看看。

这个还真不懂,虚焊怎么检测呀?打阻吗?我打了内存的,只有一条偏大10左右

网友C:
应该就是外设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外设问题了。

拆网卡声卡?

网友C:
是呀,都要拆除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都要拆除试试看。

BIOS里面屏蔽也不行?只有拆除才行吗?除了网卡声卡还需要拆什么?这板子好像没有1394

网友D:
有无查下全板的电压都正常吗?特别是否死机的时候要看看所有电路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无查下全板的电压都正常吗?特别是否死机的时候要看看所有电路的电压都正常吗?

电压都正常,,好像就是卡住不动了,检测卡RUN灯还有,我只能说感觉不像死机。。。

网友E:
这种故障常见BIOS坏,CPU座空焊导致无法检测。

网友F:
查查外设 键盘鼠标  USB   声卡  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常见BIOS坏,CPU座空焊导致无法检测。

多谢徐老师,晚上下班查下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外设 键盘鼠标  USB   声卡  网卡。。。

USB是没问题,鼠标没插,只装了USB键盘

网友:
刷下BIOS   如果还是不行  加焊下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
CPU座也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