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集成显卡 二修记

楼主(2015-04-08):
前几天接一个联想B460E  集成 ,客户说了进水不开机。   报好价格,话不多说直接拆机进入正题:
       拆机发现无进水痕迹,但是机器拆过,很多螺丝上错了  没上都有。直接通电,待机正常(应该问题不大了),发现不开机。仔细检查,发现开机键弄断了 ,接好再开机。电流直接0.9A 不动 。  检查1.5v  1.05v   cpu vcore都正常。   为啥不开机呢,(头疼了,最怕这种啥都有,不开机的。烦人。)
       仔细检查了以便发现一个问题cpu 旁边有一点不对好像动过,找出图纸一看,原来1.05v  电感被去掉了,   拆个电感换上, 开机 顺利点亮,心里高兴啊 以为好了。  直接网卡启动了   ,按住F12    找不到硬盘  光驱也找不到。    纳闷了难道还有其他的地方,坏也不会一起坏啊 。继续查起 ,茶硬盘接口5v vcc   有   数据线 打值 正常   炮线 没有短线的,示波器测试  开机数据线没波形反应 。

                               下面这就是弯路了,客户说进水  ,害怕进到南桥下边   ,既然供电数据都没问题  ,只能怀疑南桥了。果断换掉,结果涛声依旧。

                                 测啊测,  终于又发现新大陆,L14 此处图纸上有 但是主板上缺件。继续补。  不好通电开机,直接认到光驱。  到此维修结束。

                       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修的都是一休哥的作品。唉。。。   没什么科技含量。《蚌埠锦程电脑》

                           麻烦大家给加点分     下面传下图纸  和bios   有需要的下吧

沙漠孤烟。。。 + 2 很给力!

网友:
有是一个技术牛人,为啥我技术就不行呢

网友:
呵呵,技术需要累计。需要心细、动手能力也要强。

网友:
找个板子不应该是一修了 少件可能是上家拆掉了

桥换有点盲目 ……

网友:
跟1.05v 供电干上了!

网友:
二修机修起来才有挑战性嘛呵呵~~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诶·  · · ·为毛我就碰不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一休的师傅为啥摘掉电感呢,谁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
一休拿掉电感有什么 鸟用

网友:
这种技术才好!

网友:
估计上家已经修好了,因客户不修而小搞两下而已。

网友:
被上家动过手脚了

网友:
修道很多这类被人动过手脚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我就直接换主板

网友:
上家不专业,我们修不好的,其他人基本别想修的好

网友:
休的师傅为啥摘掉电感呢,谁能解释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