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 VPCEB25EC BIOS下能用键盘 进系统用不了

楼主(2015-04-08):
索尼VPCEB25EC 板号:M960_MP_MB   MBX-224  REV1.1,开机BIOS可以用键盘   进入系统键盘失效   刷过BIOS 拔掉了所有的外设 换过键盘 换过系统  没有找到EC的BIOS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内屏也拔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也拔掉试试

不行的。  还是一样

网友B: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也试过了  XP也换了  都不行的。

网友C:
刷EC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EC试试看吧。

主要就是这个板子好像没有EC bios  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