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F39F开机出现、大串英文、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5-04-08):
DELL F39F开机出现《warning!!! 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iease contact your bios》无法进入系统、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SPI BIOS  不被支持,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百度下英文解释再提问啊。。   试着刷下BIOS吧。。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SPI BIOS  不被支持,刷个BIOS试试

BIOS刷过了  故障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  故障依旧啊

再找  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  故障依旧啊

可以换个BIOS芯片试试!刷一次之后如果相同提示就不要再刷了,肯定不是BIOS问题!还有就是不知道你刷的是EC还是南桥的BIOS ,找到SPI总线下面的BIOS刷就行了,别刷错了

网友:
测量一下BIOS芯片的条件

网友:
刷BIOS错误了,找正确的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