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5-04-08):
接一台HP 2230s ,比较老的机器了,症状客户说是掉电重启。 手里拿过来机器后大致的有头绪了,
这个本子的NEC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于是拆机进行更换330的电容。 因为空间小点,直接焊了四个上去,
直接装机测试,跟原来一模一样。测试了一下COMs电池 没电了。难道是它的问题 么,于是换了个新的,不自动加电了,不过还是掉电。左思右想,要不然在加俩吧,是不是四个不稳定,于是重新焊接,最终结果还是不行,*脏话*,都把它的系统给搞不进去了,文件损坏。。。最后没招了,CPU供电芯片
也加焊了。。就剩了供电管子没换了。。不过感觉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啊。 还是说我换的那6个电容不行。。。都送新的啊

网友:
换个CPU 先 CPU 好多也掉电哦

网友A:
再加两个看看,有的时候六个也未必够.
以后尽量不要动大电容,直接并联往上加也行.

网友:
一般加4个就可以了,不能6个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换块硬盘呢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6个足够了 检查下焊没焊好

网友:
这机器我搞过换个CPU解决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机器

网友:
换个CPU看下

网友:
最好是6个,不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换块硬盘呢  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硬盘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两个看看,有的时候六个也未必够.
以后尽量不要动大电容,直接并联往上加也行.

因为原来修过这样的本子,四个就一般能解决。这个比较特殊啊,愁死了。

网友:
东芝的本本好像 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D:
CPU换了个T6670  2M 800的,原来的是P8400 3M 1066 ,不过也开机,掉电貌似比原来还快,直接刚进去就掉,原来的6个330电容我又重新换了6个,重新焊接的,这次确定没问题了。不过发现了个问题,进安全模式不掉电,正常使用。。难道说是某个驱动的问题么。?真是没招了。。

网友:
不插硬盘还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

我没有示波器啊,原来一直用万用表。。。,禁用了集显也没问题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接可调电流表、掉电、接适配器死机、刚刚开始加了两个电容上去、以为可以了、直接装机、在侧、故障一样、最后吧大电容拆了  加了六个  OK了  搞定了

网友:
好像电容中间没有接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换了个T6670  2M 800的,原来的是P8400 3M 1066 ,不过也开机,掉电貌似比原来还快,直接刚进去就掉,原 ...

SO 状态下电压功率不足

网友:
好好看看吧也许你会发现什么呢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电容没焊好····负极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