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跑C1掉电 反复,换内存无效拔内存不报警

楼主(2015-04-08):
GA-G41MT-S2跑C1掉电 反复,换内存无效拔内存不报警。bios刷过无效,跟换32.768后正常显示 OK了

网友:
这种现象,楼主是怎么想到32.768晶振有问题呀?

网友:
。。。谜一样的答案

网友:
对啊 对啊

网友A:
楼请讲讲怎么发现晶振问题,要不下面很多人在问。

网友:
拔内存后开机喇叭不报警,应该说明南桥没有认到内存,如果是我应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南桥,BIOS 最后北桥。当然也会查查32.768K两端的电压,但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它导致的。。。

网友:
南桥旁边的晶振有问题还会触发?

网友:
为啥要换32.768

网友:
换32.768?????????不会吧,这个主板我修的时候这种情况都是换南桥旁边的一个排阻  有得是822 有得是102

网友:
“奇葩”故障,没这样的道理呀。不知楼怎么想到换32.768的。

网友:
表示不解 谜一样的楼主

网友:
32.768 我有点迷惑  没有根据呀

网友:
还没遇到个,换这个会好的

网友:
怎么会想到晶振呢?

网友:
故障怪,原因更怪

网友:
掉电桥问题比较多  换了吧

网友:
从来没有想过要换32.7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请讲讲怎么发现晶振问题,要不下面很多人在问。

估计你也是一头雾水 呵呵

网友:
修过AMD的不过内存换晶振。英特尔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认为那C1应该是个假跑码,不插内存都不报警  当然内存工作条件我已经用测试卡量过了。

网友:
我正有一块这样的板到现在还没修好,有时正常几天又住院了,郁闷死了。不过这晶振我量过电压。有明显的电压差,就是没换过。

网友:
不插内存不报警就认为晶振有问题?

网友:
谜一样的楼主

网友:
感觉故障原件并不是晶震

网友:
晶振引起掉电?,没试过,以后真的要注意了。。不然查一天也查不出,楼主是靠经验还是??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啊,不跑码好像和32.768没半关!再晶你出??

网友:
楼主这个直接更换32.768这个动作到是挺绝的,从哪里排查可以引到那个地方呀。希望楼主指导一二

网友:
头一次遇到 换晶振解决点 经典

网友:
用了一天又不行了,现在在加焊南桥。

网友:
对啊 对啊 这都可以

网友:
真的想不到会是这问题,一般都是BIOS 以为

网友:
是呀,我有遇到复位灯一闪一闪,拆了 COM口芯片和刷BIOS都无果,最后把晶振换了就好了

网友:
原来这个也会造成不过内存呀,真少见,以前多数刷BIOS,不得就不搞了

网友:
纳闷了,为什么你换晶振能好? 我修到的都是SPD SMB 都正常就干南桥好的,没有其他的呀。。。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哦,这行都挺难的

网友:
遇到AMD的但是Intel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有这板号的BIOS吗?我的板是关机自动重启想刷下BIOS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发了把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振荡不够

网友:
楼主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楼主这块板应该是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