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300屏幕黑屏。外接屏幕可显示。

楼主(2015-04-08):
是不是排线的问题啊。

网友:
不好说,显卡,屏线和屏不一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怎么拆屏幕啊,都换了算了。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啊   不行再排查主板

网友:
换了屏线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吧应该吧

网友:
显卡问题了加热试一下

网友:
1,BIOS屏幕
2,VGA
3,电子信号到VGA线

网友:
显卡,屏,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还是找一家专业的维修店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有可以是显卡屏  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有一次我修了一个华硕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  看看咯

网友:
只能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