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A UP7706U8 外围件丢失。

楼主(2015-04-08):
哪位哥哥帮个忙,看看手里有没有 华硕K42JA  主板帮我穿个 UP7706U8  这个芯片的周围件,就在EC上面的那个芯片,没有图纸  不知道多大阻值 最好是拍个照片 好像这上面还丢件了。

网友:
排阻在上面焊的呢,7脚 左侧有个10K左右的电阻 旁边挨着的应该是电容 还是电阻呢

网友:
根据别的图纸看一下定义

网友A:
我搞维修差不多四年了有时不知道从何落手,我感觉什么都要懂得原理,要知道有没有作用,俗话说得好啊,说破就不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搞维修差不多四年了有时不知道从何落手,我感觉什么都要懂得原理,要知道有没有作用,俗话说得好啊,说破 ...

原理是没有图纸,哥啊。 我就想知道都有什么什么件。

网友:
电路图上都可以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没有图纸,哥啊。 我就想知道都有什么什么件。

查IO原理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