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WD数据恢复通刷需要保留的模块

楼主(2015-04-08):
WD数据恢复通刷需要保留的模块 03 04 0C  31 32 33 36 40 41 49 4A

网友:
都通刷了  还能数据??

网友:
刷写的只不过是固件区,数据模块只要重新写入,数据区不受影响

网友:
个别模块可以不要。

网友:
3 31 40 4a

网友:
03 40 33...

网友A(2015-05-31):
说通刷,是没表达清楚,可以这样表达:  需要数据的WD盘,假如固件区有坏道,可以采用类似通刷的方式,将固件区低格,然后将原盘固件完整回写后,可以解决这类的故障。。。前提原始模块保存好:很多模块都不是可以随意更换的。要不然全盘!号?号X号  E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通刷,是没表达清楚,可以这样表达:  需要数据的WD盘,假如固件区有坏道,可以采用类似通刷的方式,将固 ...

说的非常好,非常专业,不过,固件区有坏道了,低格一下修不好怎么办呢?其实,热交换会不会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