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E2260T白屏

楼主(2015-04-08):
LG E2260T不定时的白屏 本人第一次修led显示器  不知道如何下手,有遇到的朋友们分享下你的宝贵经验
1

网友:
进来看看高手怎么 搞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楼主 上几张故障图看看

网友:
驱动板屏线哪里的那个三级管容易坏 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向大家看起

网友:
白屏先换屏线试试。当然可以试着拔插一下也可以,不过插前作好清洁。

网友:
看看5v转3.3v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是要先搞个代用板先试,才好看问题出在哪一边

网友(2015-05-08):
我的显示器更严重,花屏黑屏加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先搞个代用板先试,才好看问题出在哪一边

待用板不好找啊

网友:
led的和lcd不同之处就是背光而已,其他地方修理的是一样的,白屏一般都是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