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VER1.1主板修复

楼主(2015-04-08):
今天闲来无事,把前些天换下的V星G31主板拿出来看看。
主板型号:MS-7529VER1.1,
故障现象:点不亮,诊断卡有时D0,D4,E1,不定变化。
由于几乎还是第一次修主板,都不太懂,在论坛上泡了半天。量了内存电压1.91正常,CPU供电1.09也正常。
再根据论坛上的说法查了常坏的UP6103,U1,U2,都没有弄好。
最后,看到这板子的BIOS也容易坏,于是到官网下载了这个板的最新BIOS。用风枪吹下W25X40的贴片,用编程器写入后再焊回板上。开机后一路跑码到13,插上显示屏,竟然有显示了。
用U盘启动PE系统,正常启动了。原来真是BIOS的问题。
就这样主板被我糊里糊涂的修好了!!!!附上本机正常的BIOS:

MS-7529VER1.1 25X40.rar

网友: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是的啊!!!!!!一直修电视机的,主板和笔记本芯片级维修还没有入门呀!!

网友(2015-10-28):
楼主,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可以跑马  跑D2 D5 0C 11 会不会也是BIOS问题啊?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 感谢楼主的BIOS 楼主你这个BIOS还真的很有用一刷就亮机了

网友:
楼主,多分享些试好的BIOS啊 就是能亮机的BIOS 谢谢啦

网友:
楼主,我刷了呃逆的BIOS后可以亮机了但是试几次又档D5了 内存换过也没用啊 楼主,求救啊

网友A(2016-03-28):
我有台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挡32不知道通不能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挡32不知道通不能刷好

怀疑BIOS就先刷一个 32一般是BIOS

网友:
下了这个刷好了,谢谢,注意的是,这板刷好后不能接测式卡,要不重启会不显。。

网友(2016-07-03):
我有5块这样的板,有4块我修好了,也刷了BIOS但就是不能进PE,做不了系统。

网友B:
刷了你这个机子都不跑码了,原来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了你这个机子都不跑码了,原来是进不了系统的。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lter%5Bforum%5D=20这里有很多找个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MS-7529&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um ...

谢谢,这个板子我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