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30T无wifi

楼主(2015-04-08):
联想A630T无wifi信号或在设置中wifi开关无法打开,加焊蓝牙IC或更换即OK

网友:
直接换了还是假焊的呢

网友:
手机维修怎么都没人讲讲原理,只是说换哪个好贴张图片。对于我这种只会修笔记本的怎么才能学会修手机啊

网友:
芯片发热大容易假焊

网友:
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

网友:
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

网友:
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

网友:
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假焊

网友:
这种机器前好办!!

网友:
手机都是通病吗?为啥呢

网友:
反正弄好就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