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MLX主板

楼主(2015-04-08):
P5G41-MLX主板首先3.3V供电对地阻值为69正常吗?
感觉不正常然后查CPU的vcore供电,MOS管的上管S极接有贴片电容,并且对地阻值是35正常吗?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板了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手上暂时没有一样的板子,哪个有相同的板子帮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