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1931按钮时灵时不灵,并且上键与AUTO键功能重复,求解

楼主(2015-04-08):
长城M1931按钮时灵时不灵,并且上键与AUTO键功能重复。上键原本是选择模式的,求解。
这哪里出了问题?是按钮的板子还是什么?怎么修?!

网友A:
按键问题 按键内部氧化有漏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问题 按键内部氧化有漏阻

谢谢。看来得换微动了。

网友:
这种按键不值几个钱,全部换了就会OK了。

网友:
换按键试试看。

网友:
谢谢。看来得换微动了。谢谢。看来得换微动了。

网友:
这个就是按键问题嘛,直接换按键不就好了,吗

网友(2015-05-08):
哪个键有问题直接把那线拔了

网友:
其中有漏电,几个按键全换了。

网友:
这种微触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自己家里就换过好几次。

网友:
把那几个键都换了。

网友:
不关按键的事,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修电视机碰到类似的现象,最后查明是按键漏电,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按键漏电,全部换掉就好了,修过多台............

网友:
按键问题   全换了就应该会好的

网友:
按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