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5 NEO2主板全热管散热的,这个是开机档D2自动重启正常

楼主(2015-04-08):
这个主板是开机档D2,掉电,等一会自动重启又正常。此主板果断刷了BIOS,但情况一样,还是会掉电重启,换掉BIOS芯片后正常,这就是V星P43,P35通病。换掉BIOS芯片,一次性开机不会掉电重启了。

网友:
D不是内存吗?之前也看BIOS的……

网友:
换BIOS,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板,BIOS要不要重刷,小白问大神~!

网友:
是不是要更换BIOS芯片 然后刷程序进去?????

网友:
奇怪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BIOS能读能写

网友:
至于这个问题么,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有的BIOS芯片本身性能不良!换个BIOS就好,我之前就遇到过V星P43的主板,档内存!刷BIOS老是出错,最后换个BIOS解决

网友:
那全版场馆热热的这有解??

网友:
BIOS芯片坏得机率不大

网友:
实际上V星的好多主板坏了只要电压正常,刷个BIOS就能解决,至于开机掉电,正重启正常,有一部分是BIOS芯片不良,不过我也是刷的最新的BIOS进去的。建议朋友出现这情况最好刷最新的BIOS程序一齐换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