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091P 联想G405S进水掉电

楼主(2015-04-08):
联想G405S 板号LA-A091P拿过来进了好多水,清完水  好了   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又拿回来了,现在电流只能上到0.6就掉电,主板上的电压都 测了所有的都 出来了,BIOS刷过了,南桥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啊,到什么问题呢?

网友:
根据经验 进水修好的 二次返修 故障不明显的相对不好修

还重点排查曾经的进水位置 重点查看是否有腐蚀断线

网友:
以不跑码来修,全面排查。

网友:
重点查电容电阻腐蚀

网友:
还是重点检修进水的地方

网友:
些机是AMD芯片组的,仔细看了好多遍也没发现有断线的,帮我分析一下从哪查起,谢谢!!!

网友:
按时序查啊

网友:
还没有修好啊,现在发现把BIOS拆了还是可以触发的,而且电流跳变是一样的到0.6,请高手支招

网友:
重点找上回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cpu  旁边的电阻电容有没有  腐蚀的

网友:
这图纸有吗,我也有台进水的

网友:
重点查查进水的地方,拿出你的火眼金睛仔细扫描

网友:
电流0.6是不是CPU供电不良啊?

网友:
仔细看看原来进水的地方  是不是与断线

网友:
please use thinner to cl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