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5-04-08):
一片盈通GT240-TC1024GD标准版显卡,GPU供电无,查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个24脚的很小的QFN芯片,本体标识为DQ=C8 ADJ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个神马芯片,怎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A:
现在显卡很少去修。。。都是换,就修修主板。。。。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型号我在《RT系列型号查询》pdf里怎么没有查到呀?你是在什么里面查询到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卡很少去修。。。都是换,就修修主板。。。。

换下来的,呵呵
修好是钱,修不好是垃圾。毕竟不是每天生意都好,有时候闲了,总要找点钱赚赚。

经测 3脚EN   0V 此脚过一个小电阻直接被上拉到12V,换这个电阻无效,正在想,是不是这个脚是芯片自己出来的EN电压呢,那么,这个芯片产生EN电压或者是开始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是有哪几项呢,?

网友:
冋,。了很久了,合金,了

网友:
帖子写得不是很好。以后多精进帖子写得不是很好。以后多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