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维修

楼主(2015-04-08):
集显,板号是:DAOTE3MB6C0 REV C;AMD的芯片组的,开机电流到1.0左右就不动了,加热北桥后可以亮机,但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又是老故障,有谁修过这款机子,类似的问题的,指点下,没有修过的,不要一味的说刷BIOS呀,换南北桥呀之类的提议

网友:
你北桥换过确认没问题?

网友A:
此机论坛上原来有个求助贴,故障和我的一样,但发那个贴的主人后来说修好了,只说是换了一个六角的小芯片,但又不愿意透露具体是哪个六角的小芯片,板上共有四个六角的芯片我都对照图纸查了工作条件都没有问题,真心搞不懂有些人修不好又喜欢求助别人,修好了却又藏着掖着,不愿意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论坛上原来有个求助贴,故障和我的一样,但发那个贴的主人后来说修好了,只说是换了一个六角的小芯片, ...

支持下你的观点
同样的问题没有修过不好乱说
既然 加焊下能亮 看看加热附近的原件有没有不良的

期待修好 修好了分享 给你加分 ……

网友:
这款机的点位图谁有,有的传下,有了点位图可以省不少的时间,没点位图那就真的像大海捞针

网友:
建议先用局部加热的方式,看看加热哪里可以亮机

网友:
觉得天意版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用局部加热的方式,反复试了,只有加热北桥才可以亮机,最后换了一个二手的北桥上去,测试了12个小时没出问题。感谢楼上各位的提示。祝你们生意兴隆!

网友:
最后还是换北桥好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大电容?

网友C: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用风枪,直接用烙铁在可疑的元件上点,点到哪个就是哪个。这样才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大电容?

一说东芝就想到大电容,告诉你可惜没有大电容,大电容的问题都修了几年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用风枪,直接用烙铁在可疑的元件上点,点到哪个就是哪个。这样才精准。

用烙铁点有视频不,这种新招,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