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SUS VS228 开关灯闪

楼主(2015-04-08):
板子接到手,开机绿灯重复 闪,  拆机 屏线都拔了,插电准备量测,绿灯不闪了  哎呀奇迹出现了? 赶紧装上,又闪?无语,  之后确定 插屏线闪,, 那肯定是什么电压不够 或者不对,,,之后讯维查了下 借用这位仁兄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500-1-1.html    一样的现象    他只是说换电容OK  但不知道是哪个    然后就跟5V有关的电容都换了,最后是电源板上一个粉红色 10V  680UF的一个电容  图就不上了 反正电源板上就那一个粉色小电容 一看就知道    发这贴 只是 告诉大家 是哪个电容, 希望帮得到各位仁兄

网友:
这个是供电不足导致的,,量一量屏没有短路直接换5V滤波电容

网友:
5V 滤波不良负载带不起来

网友:
我 觉得那个电容是启动电压的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在测这个电容的电压时发现电压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