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最新点位图软件FZ格式

楼主(2015-04-08):
求华硕最新点位图软件FZ格式有的发一份,

网友A:
这里有   可自行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   可自行下载

我在论坛下的,好几个版本,电脑也改过时间,也换过电脑,都是无响应!!!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下的,好几个版本,电脑也改过时间,也换过电脑,都是无响应!!!这是什么状况???

哎呀  不好意思  刚才回复 忘给你链接了   下面这个链接是破解版的  不需要改时间  装上就可以用  你下载试下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006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呀  不好意思  刚才回复 忘给你链接了   下面这个链接是破解版的  不需要改时间  装上就可以用  你下载 ...

已下,刚试过!还是未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下,刚试过!还是未响应!!

不能吧  你电脑的时间改回正常时间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  你电脑的时间改回正常时间没啊

就是在正常时间下打开的!!换过电脑也是一样!!现在怀疑这个软件是否有注册码或密码什么的!!!!看论坛里,大家都是那样用的,可到我这里都是一个样,未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正常时间下打开的!!换过电脑也是一样!!现在怀疑这个软件是否有注册码或密码什么的!!!!看论 ...

什么注册都不要啊  密码也不要啊  就那样用啊

网友C:
你开迅雷了。关掉迅雷就能打开了!!!亲身感受过N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开迅雷了。关掉迅雷就能打开了!!!亲身感受过N次。。。

迅雷也删啦!!是否是因为迅雷的文件没有彻底删除干净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雷也删啦!!是否是因为迅雷的文件没有彻底删除干净引起的????

不会,只要关掉迅雷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