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55DL全集成的小板,此 主板内存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5-04-08):
此主板内存没有供电,控制角G只有0.48V,电压,他是由UP6113S138角芯片控制,但这个芯片同样是输入也的电压明显过低于是换了,亮机走码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 如果不出电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电压不对,芯片坏引起

网友:
芯片换了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