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41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08):
今天接一台三星 RV415,插电流表0.01按开关无任何反映,拆机插电发现待机IC发烫,此机器待机IC为TPS51125,一般待机IC发烫是线性供电短路引起的,测量TPS51125的8脚(P3.3V_MICOM)发现对地阻值为零。

一般3.3V线性短路都是EC引起的,果然测到EC旁的电容C906短路,拆下EC电容不短了,由此判断EC损坏,此款EC是SMSC MEC1300,换上新的EC待机电流0.006,3、5V线性电压均已正常产生,触发开关电流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马上,马上就去学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马上,马上就去学点位图

祝你早日学有所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马上,马上就去学点位图

这个点图 更多的是原件标号 和IBM的点图比起来不是很好用
在维修中必须要知道各种点图的使用方法哦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

网友B:
我们在三星里面修的只要3.3V_micom短路二话不说就拆EC,十有八九能好,三星的工厂里面EC特别容易坏,再不好基本就是温控和时钟比较偏多了

网友:
修的多了,这类故障直接去掉EC几乎是OK的,

网友:
你值得坑定。。。。。。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
南桥背后的电容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三星里面修的只要3.3V_micom短路二话不说就拆EC,十有八九能好,三星的工厂里面EC特别容易坏,再不好 ...

谢谢你很有意义的指点,下次维修三星时一定从这几个方面去想办法

网友:
更换C906还不行吗?还要换EC

网友:
换个3 5V芯片试试

网友:
只要有心跌棒磨成针什么都要钻研,

网友:
问题找的都好准 芯片发烫查线性 线性短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