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PRO维修难度稍高

楼主(2015-04-08):
此主板CPU风扇不转,一量12V没电,实际上是细细看是断线了,但穿上线还不好接,于是量PCIE接口边有一个电容是12,直接从这边飞线过去,成功风扇转了,但进系统鼠标又不能用,关机于是直接去掉472电容,因为量其它接口都正常, 只能死码当活马了

89757A -5 难为你了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听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到底是好了没有!!!都没有说,去掉电容可以,去掉472上拉排组也可以么??

网友:
说的什么故障,修没修好

网友:
楼主冒个泡啊,欲言又止,哎( ⊙ o ⊙ )啊!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当然是去掉472上拉电阻就好了,这个可有可无。当然好了。

网友(2015-05-15):
如果单纯的风扇不转。其他功能正常。  还管那么多干嘛。  直接从ATX电源拉电直连风扇就是了,大不了不检测温度就是了。      (有些品牌机主板除外)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故障是什么。

网友:
有些听不懂楼主说什么意思,可以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
学徒表示听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