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30电脑,自动断电关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4-08):
今收DELL230电脑,开机正常,但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再开可开机,时间3分钟左右断电关机,在开在缩短......更换电源、CPU风扇无效,求一维修思路!

网友:
先查各路供电看是否有短路吧

网友:
我修过AM2的散热支架太软变形导致散热器与cpu接触不良

网友:
换CPU    或换主板都能解决问题   主要是CPU假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