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

楼主(2015-04-08):
裸板电流跑到1.9左右,测量各个电感电压正常,摸CPU巨烫,刚开始以为是CPU有问题,可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也没有短路,Y450电流正常1.2左右就会亮机,可为什么电流跑这么高,求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二。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CPU供电是多少呀,你这样别人帮不了你。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你没上散热器吧  CPU温度飚那么高

网友:
6内存电压不稳,换个显卡供电小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是多少呀,你这样别人帮不了你。

CPU供电测量为1V。

网友:
各个电感测了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待机0.07,也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已经不正常了

网友:
没加散热片

网友:
刚刚说错了,待机时0.007,可以开机.电流跑到1.9左右掉电....貌似电流有点高..正常1.2左右就会亮机

网友:
而且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B:
CPU供电是否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是否偏高了

0.9-1V应该是正常的。p8700的CPU

网友C:
把GPU供电感拆下来,看能不能点亮?会自动切到集显上的,这个GPU容易出问题,点亮就换显卡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GPU供电感拆下来,看能不能点亮?会自动切到集显上的,这个GPU容易出问题,点亮就换显卡喽

你确定这样子可以?这是Y450不是Y460哦亲,搞清楚再说

网友:
自己按着图纸一点点测试吧,仔细看看网卡,声卡usb口这些东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装散热器电路是会飙上去的

网友:
散热没问题   就去看看1.8v电压是不是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