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PT42638NHDX开机保护的又一例

楼主(2015-04-08):
接到一台长虹PT42638NHDX电视,开机继电器“答答”响,不能开机。知道这是这款机的通病,拆下查出有2颗快恢复场效应管(RJH30E2)短路了。由于手头上没这类的管子,淘宝回几颗装上。开机一却正常。观看几天后。开机继电器又“答答”响了。以为管子再次烧掉,经检查正常。最后凭着经验怀疑到逻辑板42HD U2P LM LJ41-08392B LJ92-01708B问题,拆下检查无短路现象,考虑到可能是数据出了问题。网上找不出这板的数据,又在网上购了这板。老板发给我的是42HD U2P LM LJ41-08392A LJ92-01708A。装上试机一却正常。拷出这板的MX25L1635D和24C04数据刷上坏的板上。开机正常。

网友:
这是那2个数据贡献给大家。

长虹PT42638NHDX(逻辑板数据)42HD U2P LM LJ41-08392B LJ92-01708.rar

网友A:
板子退货,还是留着

网友B:
楼主的逻辑板去了多少钱?

网友:
谢谢楼主,先下载了备用。。

网友:
哥们您好!我想请教你个问题!你是怎么判断是程序坏了的?
我手里现在有一台philips  42的等离子电视!之前是左边的一块大板有个MOS管短路(当时我没发现),电源板“咔哒咔哒”响后,电源板无输出!两个绿灯熄灭,电源板上左边的一个小绿灯闪13下停一秒钟再闪13下如此反复!我拔掉左边的大电路板子的插子,电源板就不“咔嗒”响,都会有200多V的输出!后来我开机按主板下边的一块小板上的按键了!后来我把短路的MOS都换掉了,发现怎么弄电源板都不输出200多V!能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我把程序弄坏了?现在我按开机按键,电源板上的5V-SW有5V电压电源板会发出吱吱声,再按开关时5V-SW电压就没了,电源板也不吱吱叫了!
那个小按键是干什么的?跟我按它有关系吗?先谢谢了哥们!

网友C:
楼上。我是短接PS对地,强行开机都还是保护,一般来说“咔嗒”响是由于短路才引起的问题。我查不出有短路的元件,逻辑板能正常工作后才有一个SW信号反馈给电源板,保持输出持续的电压,否则电源板就误为短路造成保护。没有短路那只有程序错误与元件烧坏2种可能。板上查不出烧坏的元件,那只有怀疑程序损坏这一种可能。从你描述你的机子的问题来看。可能是电源板问题。带不起负载。引起的吱吱声(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逻辑板去了多少钱?

共花去2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退货,还是留着

留着,板子不贵,再说发来的板子又不是坏的,没理由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我是短接PS对地,强行开机都还是保护,一般来说“咔嗒”响是由于短路才引起的问题。我查不出有短路的 ...

哥们!那个小按键是干什么的?按了会有什么反应呢?